請問3-5V 的電壓3.67V 算正常嗎?

楼主(2022-08-17):
請問3-5V 的電壓3.67V 算正常嗎? 會導致掉電嗎?如果算異常通常是那一方面的問題?
請大神們開示

网友:
3.67V是什么电压,如果是3V,高了,是5V,低了。电压不正常。检查后级师是否微短路,待机芯片,滤波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检查后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