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中)

楼主(2022-08-17):
C32F220液晶电视横线竖线图象变白模糊有声音怎么修?

网友A:
塑料屏壳的话做一下防干扰处理试试,如果不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我估计不是主板?只有边条?沒有罗辑板,对TCL电视很熟练的对边板等技改?是否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屏壳的话做一下防干扰处理试试,如果不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老师:你好电视已用了好多年了?最近天气炎热?或许什么老化了?

网友:
不用修了再买一个吧,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记不清了,你拆开看一下,如果是塑料屏壳,做下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