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80短路简单维修

楼主(2022-08-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E480笔记本插电按开关无反应,拆开机器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用万用表测量各大电感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由于以前没有修过这种插电接口的
所以也不能上可调电源检测只能插上客户电源然后用手摸主板,果然当摸到U4302的时候手就放不住了,于是把他拆了在测量结果还有地方短路,在板子的背面找到了坏的电容拆掉,终于不短了于是把刚才拆的U4302焊上结果还是不触发,测量输出有跳变看来是这个芯片不稳定了,于是拆掉然后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内部图知道这个芯片就是转接作用于是把他拆了把J13用锡一连就可以了,然后查上电源充电指示灯就亮了 按开关亮机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键盘拆机有点特点必须把最下面2个按键拆掉,然后就可以看到2个螺丝了

网友:
快就是赚钱,越慢越亏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厉害,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适合新手的帖子

网友:
you can fix U4302 = U4702

网友:
这个机器的接口也是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Typec的我还一个都没有修过

网友:
网上有卖转接TYPE-C接口的 自己去买一个 以后维修绕不过TYPE-C 不能每次修都去摸 万一他不烫呢  而且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网友:
买个万能的转换器

网友:
这还简单维修 最简单的就是眼神秒杀 这算麻烦了 哈哈

网友(2022-11-11):
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分析的条理清晰,高手!

网友(2023-05-04):
手到病除,楼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