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go1 64g修复提示no bootable device

楼主(2022-08-17):
丐版surface go,电脑更新完发现启动不了,重装n次也搞定不了,网上看到可能是升级了uefi导致的,看到别人说可以跑售后,撞到有缺角不给修,uefi 1.0.34
跑到迅维网,看到有同样的情况说重新烧录就行,不会,问淘宝价格200,自己搞吧,玩一玩
电吹风拆机,注意天线位置和屏幕不要划太深,我就把屏幕搞起泡了和天线拆坏了,太暴力
买来芯片烧录工具,下载网友分享的bios文件,开刷,一次成功,bios芯片看图
开机bios界面,uefi变成1.0.30
重新装系统,希望顺顺利利

网友:
接下来看看怎么把原来的序列号和证书替换应该就好了

网友:
恢复正常

网友A:
现在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

只有丐版才有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升级到出问题的那个版本了,但是一切正常 太奇怪了

网友:
64G emmc驱动在bios里面,丢了就启动不了

网友:
bios坏维修人的福音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牛啊  自己都能搞定了

网友:
什么是丐板?

网友:
4+64g,硬盘是emmc的

网友:
bios放出来啊哥们

网友:
那个是我下载社区里朋友的 不是自己的 不好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