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22-08-17):
联想g48
版号:11326-1
故障:不上电
维修思路:客户说很久没有用了,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需要维修过来将就用一下!接到电脑那一刻测各路供电都有 都正常,一想三把斧搞定,第一把斧直接干了bios,又发现故障依旧,第二把想直接换U了,手上正好有这个U,结果故障依旧。只能找图纸慢慢跑时序了。对于不触发的板子个人维修习惯就是从来不按照正规流程走,想到什么信号查什么,结果查到rsmrst#只有0.8v 一般正常都是3.3左右  找到问题了 查他的来源 查到r1909的阻值不对  找了个100k点换  也无法触发  就大胆的想法 直接一坨锡直连试试  结果可以触发了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使用  然后也没有去搞明白为啥放跟原来一样的100k的就不能触发 反正能用就行

  到处维修结束 也等于秒了

网友:
换个10K的试试。从电路分析还是加个电阻更好

网友:
不触发换CPU  这个mos管坏了吧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都能找到故障点。不触发和u肯定是没关系的除非是一体u,那也是焊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