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牌RX588问题,跑3D会黑屏异常

楼主(2022-08-17):
最初12v外接短路,修复后的,点亮此卡
进系统打上驱动正常,看GPUZ参数
发现核心频率被降至1100(预设1366)
刷回正常BIOS,跑GPUZ自带3D测试,发现GPU温度上升速度异常,各种排查才找出原因,原来是显卡散热器整个没在导热(更换前后热诚像看看),猜想因为温度过高前使用者以为降低频率可以缓解,但感觉核心应该有出事..
进入系统驱动正常,鲁大师正常
但一跑3DMark会出现类似破图,接着就黑了
不过系统此时没有当机,回到桌面开始各种破图
重开机进入 tserver,跑显存测试均Pass

超频测试 1
设置核心频率 1366
设置显存频率 2000
用官方预设频率跑测试当机无回应,此时再回测试看结果,无报告产出。

超频测试2
设置核心频率 300
设置显存频率 2350
出测试结果D0报错,目前想法是先把D0换下,在跑测试看看,这卡坑真大,各种问题

网友:
我们这矿老板的,大多超频2250就全部报错了。显存造的太狠了

网友:
这种gpu坏了。只能降频用了。

网友:
这卡不用修了

网友:
这退卡保平安了,确定核心有问题
连加焊重值都懒了,直接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