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帖为证----以后能修CPU

楼主(2022-08-17):
这个镂空马甲再加上A*M*D的尿性(发财电容)

以后过上几年 可以有CPU修了

网友:
换个mlcc电容跟硅片关系不大

网友:
都那么牛逼了,可以修CPU?

网友:
CPU上的电容应该除了受潮基本不坏,而且都是低电压的。

网友:
别以为有了热成像,就能随便找到短路点。想修cpu基本没戏。

网友:
我有超能力,什么短路 蓝屏 死机的处理器 ,我的小手一摸,立马OK,秒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