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暗屏维修,少见故障,头大

楼主(2022-08-17):
机型:15款苹果A502
故障:不显示 ,暗屏
维修过程:机器客户拿来不显示,有苹果开机的声音,屏幕不显示,心想肯定是秒杀,照片都没拍,结果啪啪打脸,用其他机器测屏幕是完全没问题的,拆机发现Q7701有进水痕迹,直接换了,以为搞定了,接屏测试故障依旧,怀疑U7700也坏了,直接换了,结果有打脸了,还是涛声依旧,这回得好好查查了

苹果A1502的背光供电名称是PPVOUT_S0_LCDBKLT,既然是暗屏,供电肯定是没有的,

芯片的供电5V和EDP_BKLT_EN背光开启信号都正常,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正常,但是Q7700这个P沟道场馆一直不导通,G级也一直是12V,根据芯片的工作原理,供电5V正常,检流电阻R7700检测升压电路的主电压电流正常,芯片通过11脚拉低BKLT_SD信号,让Q7700导通,然后通过EDP_BKLT_EN背光开启信号,通过I2C系列总线识别到屏信息后开启升压,但是11脚的BKLT_SD信号就是不拉低,怀疑芯片本身问题,有换了一个故障一样,开始按个测量和芯片相连的元件,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问题,最拆了一台同型号的对比发现,R7720,R7721电压不正常,就是这两个叼毛

这两个信号是通向键盘背光接口的,没想到也会影响到屏幕显示,这种疑难杂症总让人影像深刻,正常的接上屏测量电压是0.2V,故障机却有1.几V,果断换之,终于搞定了,成功亮机。兄弟们,加点分吧

网友:
按这个设计思路,要是键盘背光坏了是不是屏也不亮了

网友:
这故障还真少见

网友:
很好的案例 收藏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电阻开路也不影响把

网友:
有进水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