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小白学主板维修】h61主板没修好,修好两个内存

楼主(2022-08-17):
上个h61主板不知道咋坏的,怀疑是受潮哪里断线了,这个内存修好了

找到一根电路一样的内存,开启万用表模式

各种电阻电容,测量全部正常,测到eeprom发现有根线不通电

一看过孔腐蚀了,估计是受潮的原因,打磨过孔,穿个线

焊接到金手指上,修复

另一根内存宇瞻的,时间长了,某天不开机,一直放着放坏了

测量到这个电容发现短路

数数引脚,看原理图是VREF_CA引脚,这一路并联很多电容,不知道那个是李鬼,然后拆掉这个电容测还是短路,不在学校,没可调电源,找了个LM2596调了个1.6v接入VDD到VREF_CA,(正常应该是0.8V)开始烧鸡。通电瞬间0.3A,通电几分钟发现所有颗粒温温的,也没热成像,不知道哪个电容是李鬼,断开电源,测量发现不短路了,上机就点亮了。

第二天测量果然又短路了,不修了,肯定是电容有个李鬼牌的在作怪。一个一个拆或者烧鸡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内存多的是,就是玩玩。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主板是咋回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0437-1-1.html

网友A:
请问我有个内存放久了,开机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有个内存放久了,开机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是什么原因

量量是不是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量是不是也是电容的问题

哈哈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