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的U5和U6都是BIOS芯片吗

楼主(2022-08-17):
最近收了一台联想g480,最开始是大短路,主板短路保护,经检查发现一颗电容击穿,拆掉后可以开机和充电,但是不亮机,检查各路供电都正常,唯独集显不出电压,bios放电偶尔可以开机,只要开机就一切正常,怀疑BIOS损坏,但是看着 两颗BIOS芯片,而且都通南桥,心想这么老的机器能是双BIOS?u5和u6哪个是BIOS啊,第一次遇到,大家帮帮我

网友:
板号是la7981p

网友A:
u5是主bios,u6  rersver 备用,替补的意思

网友B:
担心出问题2个都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是主bios,u6  rersver 备用,替补的意思

那我是光刷u5,u6不刷也行吗,备用的话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可是这两个大小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担心出问题2个都刷就行了。

都刷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