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80打断里修复后 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8-18):
       今日接到一套 联想T580 笔记本! TYPE-C充电口,刚刚送来的时候故障是上电不开机后检查是打短路了!于是报价300元内,开单留机维修准备吃肉!进过我的20倍放大镜和火眼金金,找出3处电容击穿!见图:
更换后测量无短路了!上电测待机 3.3V 5.2V都正常,开机秒亮!开森!于是就装机再测试!!!!!!!
      结果不出意外!意外就来了!电池都装上不开机了!这机子双电池 1内和2外 1是内置锂电池 ,于是就有把1电池拆了单插电源开机正常。开机后插上电池也不会关机,就是显示电池没有X,但是装上电池后再按开机没反应开不了!3.3v 5V待机电压就没了,奇怪了!难道还有短路?于是就开始了地毯式测量!测量电路是真的发困啊 !差点测睡着了!

论淡找不到T580的图纸!好不容易找到个 点位图,看来有希望!测量发现待机芯片输入电压单插充电器是12.5V-(17.8V这是后来正常是的电压) 待机正常,插上电池就变成4.56V就无待机了,测量发现电池段输出电压15.6V进过保险电感依次进过2个MOS管都正常,

就按点位图逐个测量顺藤摸瓜,到底到哪里15.6V变成你4.56V的 ,测量到PR7301 发现上端15.6V下端4.56V,呵呵问题找到了?

于是从料板找到个换上在测量 待机芯片输入电压有了是电池的电压15.6V ,但是怎么3.3v 和5V电感没待机电压呢了?插上充电器有有了,断开充电器就没了,但是测开机按键3.3v正常,于是就开机试试 触发了开机了!在测量单电池开机电压都正常了!双待机电路?不太了解反正好了
顺便把用了10分下载的T580点位图再分享出来,我还自己打包上看图软件。

T580 17812-1点位图加查看软件.zip

1.2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能收300块还是好啊

网友A:
火焰金金可还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双眼睛够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焰金金可还行,谢谢楼主分享

正常大短路直接用放大镜都可一看出电容开裂!最后找不到就用松香烧鸡法  哈哈

网友:
楼主火眼利害,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文章内容也丰富

网友:
300内 是不是太低了 ,同行吗

网友:
一般不就一个电容短路吗,搞出三个》

网友:
火眼金睛,好东西学习

网友:
图文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有时仔细看,确实能修好,,,,,,,,,,,,,

网友:
三个都短路也是厉害

网友:
看的真仔细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一台一样的,大短路,我的没那么严重,就是电容挂了,隔离管什么的都好,,,

网友B:
不应该啊 这个电阻 坏的几率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 这个电阻 坏的几率很小吧
之所以奇怪 才 发个帖子啊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