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70此5脚管拉低第二端电压变

楼主(2022-08-18):
荣耀70 此5脚管拉低第二端电压变1.2v,拆掉电压正常但开机进恢复模式,装回又会拉低。求大神们告知此线路电压,1端通第二端,1端通cpu,1端通充电排线座,2端接地。
谁手上有此机

网友A:
这是ldo管降压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ldo管降压是正常的

拆除后第二端电压变回电池电压,但开机进恢复模式。没找到替换的5脚管。装回第二端电圧压就被拉低到1.2v不开机

不正常,主供电拉低到,1.2肯定不正常。手机已修好

网友:
此管坏了,拉低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除后第二端电压变回电池电压,但开机进恢复模式。没找到替换的5脚管。装回第二端电圧压就被拉低到1.2v ...

那是第一端,输入端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第一端,输入端被拉低

哦,看明白了,第二端主供电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