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NbB-WAH9P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22-08-18):
今天又接一块 华为NbB-WAH9P笔记本没有待机电流,又是CPU旁边一个MP86941芯片短路。拆掉这个MP86941芯片就有待机电流0.15,也可以开机电流跑到0.9不显示,CPU供电0.8V其他电感电压也有就是不显示,测试CPU对地电阻2Ω怀疑CPU坏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怀疑先干了它。再告诉大家是不是

网友:
开机之后电源指示灯快闪40下

网友A:
我的换过CPU后,待机也正常,电流跑到0.8后又掉到0.35,反复这样,显卡的电也出来了,但是应该显卡没有工作,都不发热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过CPU后,待机也正常,电流跑到0.8后又掉到0.35,反复这样,显卡的电也出来了,但是应该显卡没有工作,都不发热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CPU没换好吧,这是通病了,CPU短路,主要原因我感觉是这个管子太小了,热量散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换好吧,这是通病了,CPU短路,主要原因我感觉是这个管子太小了,热量散不出去

不知道啊,是一块二修板,开始是待机3V短路,拆开一看,EC里面一坨锡,然后短路好了,不触发,没有待机3V, 把RT9048换掉有待机了,然后电流只能跑到300多,把CPU换了电流能跑到700多,但是会下来到300多,反复这样,那么多问题。

网友:
看到网上有论坛说CPU要与板子配套,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管子短路的,直接换板

网友:
修到几个都是这几个管子中的一个坏,开始还想侥幸以为换了就会好其实不然,后面的遇到了就放生懒得浪费时间。

网友:
分析个毛线  cpu  挂V

网友:
华为的只要86941短路了,百分百cpu坏,修好了供电也不会显示的。换cpu风险就大了。

网友:
一个月好多台  都无语了   华为 荣耀  小新 不管什么牌子只要用86941的基本都一样

网友:
我也有几台是20v进u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机械革命,同一命运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板 也是这个芯片坏了.cpu挂了

网友:
华为的8694坏 CPU必挂 修了不下10台8694坏的  换上去跟楼主一样 死不跑码 这种楼主都没必要问了 上管击穿导致的不跑码 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
碰到十几台CPU都挂,

网友:
基本凉凉了

网友:
这个板,只要这其中一路挂了,CPU百分之百一起带走,可以说没有例外!

网友(2022-09-18):
8694 8690,,,这种管子一烧 CPU都跟着报废

网友(2023-03-02):
都不让人修了。。遇到好多放弃了。换U 都不知道换完又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CPU 只要没有黑胶都好办

网友:
U供电挂了果断放弃 退机保平安

网友(2023-06-14):
修到一台有待机电流0.013 3V-5V电压都有EC旁也有3V ,EC换过不好使,BIOSS没有电压 请问这个板子待机时候bios有电压吗

网友:
有换好CPU的使用稳定的没

网友(2023-09-15):
嗯 刚刚接到一台 一样的故障 直接退给客户了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请问是怎么发图片的    只会做附件发

网友:
不要怀疑 相信自己的判断 及时止损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就直接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