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019 键盘问题

楼主(2022-08-18):
Y7000P 键盘有时失效据说是通病,键盘在系统不能用,放电后在系统可以用,
有时能进BIOS,有时开机时键盘也不能用,关于Y7000P 2019键盘问题都没有公示解决问题,有说换EC刷BIOS换8176键盘芯片都无效,有说换BGA好的,其中看到一个帖24楼的分析后 得到启发来就尝试换以下几个RPH5,RPH6 ,Q5820 U23,反复进BIOS进系统几次都可以用,放置一边半天复测试键盘 问题解决。

U23可疑

最大了。

网友:
u23是个啥,

网友A:
U23可疑最大但不是它,又来一台Y7000键盘问题锁定是RPH5 RPH6两个103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3可疑最大但不是它,又来一台Y7000键盘问题锁定是RPH5 RPH6两个103排阻坏。

我刚看了图纸   这俩排阻是上拉usb_oc#的 ,这个信号会引起键盘用不了?我知道了,的确走 的usb总线

网友B:
RPH5 RPH6两个103排阻  小EC都换了 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PH5 RPH6两个103排阻  小EC都换了 未解决

修过2台键盘有时不认问题,第2台就换两个RPH5,RPH6好了。

网友:
换他们修好的,最好多测试,很可能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