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DOL13F 笔记本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2-08-18):
华硕ADOL13F 笔记本 有待机不触发   ,想刷个BIOS试试 。最新款BIOS芯片贴片八角

网友:
不好夹就飞线,一样的

网友:
是换了个BIOS芯片刷?

网友:
把中间绝缘了,焊到转接板上就行了

网友:
脚要接起来刷了

网友A:
淘宝85一个,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85一个,你值得拥有

好贵,,买个夹子夹 也好用 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贵,,买个夹子夹 也好用 还便宜

这个不好夹,焊盘都在底下。我这个带磁吸的哟

网友:
这种BIOS芯片我都是拆下来,中间绝缘焊转接板上刷的

网友C:
我这个老演员了,基本都一次就完美识别。

网友:
85的夹具太贵。还是飞线吧。哈哈。

网友:
我也是中间贴胶纸,基本一次成功,有一次小米的1.8v没有用转接座,后面芯片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老演员了,基本都一次就完美识别。

就是这个转接板了,从上下数第三个8PIN,在一边靠中间的引脚上绿油烤干,再上芯片,最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老演员了,基本都一次就完美识别。

我一直以为只有有用的这么惨这么简陋,没想到还有比我用的更吓人的

网友:
                       学习了

竟Sr谁伴我闯荡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新芯箱硬88 -1

网友:
夹子坏了这样还可以用

网友:
测量3  13脚两处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D:
我用这个,这个便宜好用

网友:
各种转接座,也开眼了,我都是飞线

网友:
焊8根线就可以

网友:
这个也不是新款 原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这个便宜好用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中间贴上高温胶带

网友: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