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不定时死机后不能解发维修

楼主(2022-08-18):
小白一个,在小县城,学习维修主板中,高手无视。朋友来送来一块GA-b75-d3v,板号rev1.1
一开始是开机不显,不断重启,测量时钟复位都出来了,于是坛子里下了bios刷上,成功亮机,以为没毛病了,就还给朋友,没两天又送回来,故障是不定时死机,强制断电后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无3vsb待机,完全断电扣电池后又能触发,本人半桶水,卡住了,没思路了,昨天没事认真看了一下板,发现ATX插座下方有个坦电容EC23长歪了,有压过的痕迹,试着摘掉电容,测一晚上不死机,然后找了下电路图纸,发现是5vdual转FuSevcc,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电压,起什么作用,小白真心学习,谢谢

网友:
电容 快坏了,用一用 短路了。。

网友:
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主板给人家了,过了几天又不行了,真的头疼

网友A:
这路电压可能来至5VSB,导致主板不能触发开机。电容压得有点坑,没想到这电容就坏了?第一次见到这情况。也碰到过电容机械变形,但没发现漏电或短路。

网友B:
这个不叫坦电容,,,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完全断电扣电池后又能触发”,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是5VDUAL,但是没有想到会是固态电容导致,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电压可能来至5VSB,导致主板不能触发开机。电容压得有点坑,没想到这电容就坏了?第一次见到这情况。也碰到过电容机械变形,但没发现漏电或短路。

没完全坏,能开机,能进系统,但是不定时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坦电容,,,

我是小白,n多年前有看主板说采用什么什么坦电容,以为这个就是,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断电扣电池后又能触发”,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是5VDUAL,但是没有想到会是固态电容导致,受教了。

为什么会和5VDUAL有关系啊层主

网友:
这个叫固态电容

网友:
这就好了,运气真不错

网友:
前置usb3.0插口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怕不稳的就补上电容

网友:
和你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就怕给客户后又返工,没法交代

网友:
你不是有图纸吗?看下不就知道了。就是过保险改名给USB口供电的而已。你这是压伤电容,电容还是在5V双路这边,待机双路都不稳定,肯定影响正常待机之类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维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眼力真厉害这个地方一般人真注意不到

网友:
不要也可,重启与这颗电容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

网友:
钽电容是 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是1956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先研制成功的,它的性能优异。钽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钽这种材料好像比较脆,压裂了就坏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前面板USB3.0供电的滤波?

网友:
这个叫铝电解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