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电脑只一个usb接口机

楼主(2022-08-18):
华为笔记本电脑只一个usb接口机子比较新客户说usb不能用、拿给我修,检查发现用U盘进PE正常,我又换另外一个也能用、己换了多个新鼠标键盘不能使用。这个问题换usb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进pe里面 键盘 鼠标 能用吗?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2.0不正常

网友:
比较新的不应该是type-c的吗?

网友:
整机只有一个USB口外接USB设备都不能用U盘系统盘换了三个试有两个可以正常进入PE

网友:
除3.0系统盘外其它设备不能用、鼠标、外接键盘等。

网友:
进PE就插不了外接键盘和鼠标了、只有一个usb口、笔记本键盘和触模板可以用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