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CIB85M 不触发

楼主(2022-08-18):
有一款主板,上电米反应,开机针脚3,3 ,IO拉低到桥有变化, 桥到IO没变化
现在找不到桥的待机电压在哪里量? 是不是只要插上24针就会产生一个桥的待机电压? 有只三角的管子,与桥上的小电容是相通的,阻止只有50多
不触发

网友:
这个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
老师可以看看上图Q63是不是待机的桥供电呢?

网友:
新人,开关针待机时 3.3 只要触发拉低后就一直0v,低电平,这种情况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