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PIRE V5-517P,掉电

楼主(2022-08-18):
笔记本电池是坏的,直接插的适配器用的 。玩游戏,有时候自动掉电,直接关机 也不重启。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是就是找不到系统,再次重启就可以了。每次都是这样,开始以为是硬盘
接口的问题,换到光驱位置还是一样的。鲁大师温度测试5分钟又没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安格原装电池再试,适配器有可能功率不够或机器功率太大然后不行找维修点微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