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内存供电阻值2欧。

楼主(2022-08-18):
微软pro7,被人坐了一屁股,CPU稍微有点变形,测试,这个内存供电的,第二脚,对地阻值,只有2欧,正常吗,这个是通cpu的。是不是cpu凉透了。

网友A:
如果是镁光内存 2欧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你好,这个机器,单充电器,不能开机?公共点只有6v,图纸显示公共点应该6到8.75,插电池才能触发,可以开启3v和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镁光内存 2欧就是正常的

谢谢,我用pro5的,充电器,单主板不能触发开机,是充电器问题吗,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