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公共点电压低。

楼主(2022-08-18):
公共点,不是应该8.7v左右吗,现在测试只有6 v,正常不?插电池可以触发,不插电池电压不够,不能触发,第一次修这个。是不是公共点,电压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A:
                           这个也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会修啊

这玩意单充电器,不能开机??,图纸显示公共点6到8.75v

网友B(2022-10-07):
楼主解决了么,我有台不充电的也是公共点6V其他一切正常,换过BQ充电芯片。正考虑要不要动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有台不充电的也是公共点6V其他一切正常,换过BQ充电芯片。正考虑要不要动EC

解决了,cpu挂了

。不发出s4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