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么?不是屏问题,

楼主(2022-08-18):
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么?不是屏问题,换正常的屏也是这样的!
有人知道是主板哪里引起的么!
背光电压也是正常的!
有大神见过么!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A:
第一回见,冷光还是LED 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回见,冷光还是LED 的屏幕

LED屏幕的,屏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带换过屏幕吗 感觉像电压不够灯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换过屏幕吗 感觉像电压不够灯在闪

背光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下大神来解答

网友B: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考虑下显示芯片问题,上次碰到荣耀一机子和这个有点像,最后是CPU 坏了,CPU出给显示芯片的使能信号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考虑下显示芯片问题,上次碰到荣耀一机子和这个有点像,最后是CPU 坏了,CPU出给显示芯片的使能信号短路了

这个可能性大,已经排除供电问题了

网友:
像极了我进水的小米6。。

网友:
估计是主板或主板上的排线插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