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思路求指导一下,华硕h310m-k。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2-08-18):
这个板子,装cpu以后12v_cpu供电,但是没有voc供电,拿掉cpu所有供电都正常。有点没头绪了。。

网友:
cpu 座子问题,或者针脚接触不好,或者开焊。

网友A:
先刷新BIOS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新BIOS试一试。

刷了,我拿给一个老师傅看了,他说建议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我拿给一个老师傅看了,他说建议换

因为没有图纸,修的话要时间又开不了高价,反正赚不到什么钱,不如让你换板。

网友C:
cpu座子下的六脚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源芯片和哪几具管子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下的六脚换了就好了

我试一试。坏板子,我给留下来了,换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