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706 板号DABKXDMB8E0待机0.003不加电

楼主(2022-08-18):
故障如题,看到这电流首先想到的是待机可能不正常,测了下系统3、5v没有,阻值正常,不能说明问题,测线性3.5v正常,再测ec供电+3vpcu_kbc没有,资料匮乏,麻了

找到一个类似的图纸,发现它是线性3v转换而来。找了半天,猜测这个空位是这个管,测量d s分别通线性3v ,3vpcu。但显微镜研究了下这位置焊盘圆润,原厂锡,不像是掉件。先来个飞线试下,管它呢

线一飞,待机来了

按开机,加电亮机,修好了,希望能给老铁们作为借鉴参考

网友:
学习了。。。。。。。。。。。。。。。。。。。。。。。

新芯箱硬88 -1

网友(2024-01-24):
断线了?应该又明显痕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