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U盘的芯片,上设备后发现有2个通道是坏的

楼主(2022-08-18):
今天拆解一个U盘的芯片,到pc3000 flash上进行数据恢复,但是最后发现芯片的2个通道是坏的,全红的,我现在不清楚是他本来就是坏的,还是我操作有问题,我把我的操作说给大佬们看看,大佬们帮我分析下:

1.首先U盘用usb插上电脑,看磁盘管理里,已经显示无U盘的容量,只有一个盘符D,我判断是主控或芯片的问题。
2.拆开U盘,露出主板,用洗板水清洗下,然后把芯片和主控抹上一层焊油。
3.上恒温台200度预热20秒,然后快克2008风枪 365度对着芯片、晃动着吹了大概20秒左右,芯片就松动了,用镊子拿取了下来。
4.等芯片降温了,正面贴双面胶固定在工作台上,触点那一面再抹上一层焊油,电烙铁380度左右,融化松香至液体,压着吸锡带来回几趟,把触点的锡吸掉。
5.等芯片凉了后,用洗板水清洗正反两面,上PC3000flash进行ID识别和芯片读取,识别和读取都很顺利
6.问题出现了:都读取成功后,可以看到是一个8通道的单芯片,每个通道8G大小,进行ECC修正时,发现2、4通道基本都是全红,其他的通道基本都是全绿。

这里问题就来了,如果是我弄坏了,环节就2个地方,1.是风枪吹的时候吹坏了,2.是电烙铁压吸锡带时温度烫坏了。但是问题是,如果是吹坏了,或者烫坏了,为什么是2、4通道全坏,其他通道几乎没有损坏(全绿)呢?一个指甲大的芯片里面挤8个通道,我精准的完全吹坏了2个通道,其他的都完好,有点不可思议。

还有可能就是,客户寄过来就是这样坏的,就是坏了才找我的。。。。

我干的单子还不多,所以对这些比较疑虑和纠结,请大佬们给我分析、提醒下。
另外说下,这个单芯片8通道,应该是类似raid0的结构,坏了1个都会出不来数据,现在2个是全红的,估计凉了这单

网友A:
第二步,用洗板水洗,在热风枪吹,问题就出在这里。
要求高,标准流程,拆焊前要烘烤除湿。120度/4小时或80度/24小时。烘烤好后,最好半个小时内要拆焊回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步,用洗板水洗,在热风枪吹,问题就出在这里。
要求高,标准流程,拆焊前要烘烤除湿。120度/4小时或8 ...

烘烤除湿?用什么设备?我这个是U盘的芯片,也要这样做吗?如果不烘烤除湿,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烘烤除湿?用什么设备?我这个是U盘的芯片,也要这样做吗?如果不烘烤除湿,会有什么后果

只要是芯片,都对湿度敏感,加热时容易爆掉芯片。尤其是BGA封装。
业余条件下,用可恒温的设备烘烤。比如恒温加热平板,或自制恒温烤箱。
你这颗flash就是加热内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芯片,都对湿度敏感,加热时容易爆掉芯片。尤其是BGA封装。
业余条件下,用可恒温的设备烘烤。比 ...

内爆的话,一个芯片内8个通道,为啥其他6个都是完全OK的,一点损坏都没?

我这个高迪的恒温台,也可以用来烘烤吗,120度4个小时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芯片,都对湿度敏感,加热时容易爆掉芯片。尤其是BGA封装。
业余条件下,用可恒温的设备烘烤。比 ...

读取也是正常的,能识别到2.4这2个通道,就是ecc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芯片,都对湿度敏感,加热时容易爆掉芯片。尤其是BGA封装。
业余条件下,用可恒温的设备烘烤。比 ...

烘烤除湿的温度和时长,您是依据什么标准说的呀?有资料吗,我去看看
设备的话,我有恒温台和电烤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芯片,都对湿度敏感,加热时容易爆掉芯片。尤其是BGA封装。
业余条件下,用可恒温的设备烘烤。比 ...

我有一个高迪853的加热台,用这个来烘烤可以吗?
120度4个小时的话,我担心对有的芯片来说温度过高,这个烘烤有损坏芯片的几率吗?
如果我采用这个加热台,80度4个小时能达到标准除湿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高迪853的加热台,用这个来烘烤可以吗?
120度4个小时的话,我担心对有的芯片来说温度过高,这 ...

120度4个小时的话,不会烤坏芯片,
80度的话,要24小时。
这些都是JEDEC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度4个小时的话,不会烤坏芯片,
80度的话,要24小时。
这些都是JEDEC的标准。

120度烤4个小时,我的高迪853加热台可以吗

网友C:
不是很懂,风枪20秒有点久了吧?风枪温度调高,吹快点试试?我吹芯片都是500摄氏度,没吹过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度4个小时的话,不会烤坏芯片,
80度的话,要24小时。
这些都是JEDEC的标准。

实际操作中要求没这么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风枪20秒有点久了吧?风枪温度调高,吹快点试试?我吹芯片都是500摄氏度,没吹过闪存

你确定用500度吹芯片?

网友:
楼主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闪存炸CE了而已,很正常,玩固态的话会经常遇到,就是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D:
不要怀疑,就是芯片本身坏,不然还在你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怀疑,就是芯片本身坏,不然还在你恢复数据?

清理下引脚,重读,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