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DELL Inspiron 7490

楼主(2022-08-19):
LA-H451P
EDW40
Rev:1.0(A00)

EC        MEC1515-NB

CPU        SRGKY

NC        H9CCNNNCLGAL-ARNVD        X4

XK        N17S-G2-A1
XC        H5GC8H24AJR-R2C        X2

网友A(2022-09-26):
32M的看不到me信息,原机备份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M的看不到me信息,原机备份的可以

看不到ME信息应该是你使用的工具版本低了。

网友(2024-01-02):
刷32M通电可以自动加电亮机,按开机键不能开机,刷回原来bios开关机正常!

网友(2024-06-22):
好强大,不加电可以单刷升压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