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2-08-19):
显示电量还有一半,就会关机。这是
手机
电池的问题吗
手机

网友:
一般是电池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是多次不等用完电池电量就再充电,或在使用时遇到高温等恶劣环境。如果是前一种原因,条件许可,可以尝试这样修复:如果关机了,就再强行开机,不要充电。这样坚持把电量用到0,或至少1%,这样反复数次,电池能恢复过来。

网友:
有可能,建议,最好把电池充满电,试机时测电池正极电压,看开机过程和自动停机过程中,电压是否在合理范围波动,来判断电池好坏,或者代换一个好电池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