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4_DRV#不发出

楼主(2022-08-19):
微软pro4,这个cpu供电,本来不发出的,测试时候,什么东西炸了一下,就发出了1.8v电压,PG信号3.3v,看图纸,这个应该是1.05v电压吧,然后南桥不发出SLP_S4_DRV#,和这个电压过高有关系吗。

网友:
型号是,pro7

网友A:
什么东西炸了一下、应该先从炸的地方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炸了一下、应该先从炸的地方入手

这个地方的,电压正常吗??不是应该1.0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炸了一下、应该先从炸的地方入手

没找到,明显损坏的零件。

记得当时有一点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