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 REV.1.01G 开机不显示,显示后红屏

楼主(2022-08-19):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有时开机后到显示检测硬盘界面会黑屏,进pe到一半会红屏
没有拍下图片,最后修好了拍了图片

测量各项供电没有问题,南桥也发出了pltrst#

先刷一个bios

能正常开机了,但是一会还是会红屏或黑屏

黑屏时测量所有电压,就只有cpu的两项供电没有波形(在这之前已经鼓捣,好几个小时了,内存换过,cpu换过,coms电池也放过电,bios也刷过,来来回回不知捣鼓了很久)

最后冷静下来,仔细考虑一下,跟cpu供电有关系的就是vrm芯片,掉了两项,还有一项,决定更换尝试一下。

它原来的vrm加了一个散热器,我找了另一个板子上的(板子一模一样)但是vrm  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批次不一样,vrm容易发热,容易坏。

换好以后测试了  10来分钟没有问题了

希望下次有遇到的,可以借鉴下。

亮机bios和点位图放下面了,有需要的拿去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MzI0N3w2NGVhMTIyMzdjZDJjZTk5ZDQxNjBhODZkZTI1NjJhMXwxNzc2MDM2OTgx&request=yes&_f=.bin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MzI0OHw4MDA2NTgxNThhOGRkZmQxYmMwZjVhYmVlMjI5OTU3ZHwxNzc2MDM2OTgx&request=yes&_f=.fz

网友:
之前有个RT8788特别容易坏tonset,我感觉就是芯片长期太热。手摸是烫手的,一般只能摸几秒。其他型号的vrm没有这么热,加个散热片保险

网友:
coms -> CMOS
该附件无法读取我就正在用 H55 + i3 540,和 H61 + i3 2100 性能差不多,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