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提示内存错误

楼主(2022-08-19):
电脑花屏死机,用软件检测内存,提示检测到问题,有问题请各位指教一下,怎么确定是哪个颗粒的问题?更换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A:
一颗一颗换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颗一颗换着试吧

谢谢指导,没有其他办法,那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网友:
是内存问题还不是很麻烦,要是CPU问题才恼火

网友B:
不一定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内存

请问还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