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高端主板QFN电源芯片,焊了一小时还没焊好

楼主(2022-08-19):
一片华硕高端主板,电源IC挂了。这个芯片是48脚QFN的。板子很大很厚,散热很好,又是无铅焊锡,坏芯片吹了好久才下来。然后,装新的芯片,由于IC周边有不能拆下的元件遮挡,没法用烙铁拖焊,只能用风枪。但是吹了很久一直没法完美焊接,四周引脚总是虚焊。一个小时了还没焊好。

各位坛友,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A:
这个看你手艺了,加点助焊膏那些,四周用那种刀口的烙铁头沿着IC的边沿拖一下看看

网友B:
锡膏,这种情况要用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手艺了,加点助焊膏那些,四周用那种刀口的烙铁头沿着IC的边沿拖一下看看

烙铁下不去啊,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膏,这种情况要用锡膏。

谢谢,已买锡膏试试了。我是修电脑的,第一次用锡膏。锡膏修手机的人用的多

网友:
同样qfn手残,关注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C:
把板子放在小焊台上边加热加用风抢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放在小焊台上边加热加用风抢吹就好了

没有焊台,看样子要去搞个焊台了。估计是这个板子太厚,散热太好,风枪温度不够,造成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焊台,看样子要去搞个焊台了。估计是这个板子太厚,散热太好,风枪温度不够,造成虚焊

500度都还干不动,那得多厚的板子!!建议先把芯片下面的焊盘用有铅的锡过一遍,不行换个小的烙铁拖引脚

网友:
用锡膏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