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 插上电源O_SLP_S3#_R就有3.3V,这个不是触发后才有吗

楼主(2022-08-19):
(图片)

网友A:
桥内部击穿或IO问题串电

网友:
还有有些机器IO型号一样但是引脚定义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内部击穿或IO问题串电

怎么判断是桥问还IQ问题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是桥问还IQ问题

换个IO或者IO引脚挑起来测试

网友:
有可能自动触发了   上u  看看  能跑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