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703GE 开机停在第二个画面上

楼主(2022-08-19):
华硕GL703GE 开机停在第二个画面上,这个本摔地过,变形的位置在 显卡和南桥那片,显卡和U 四面的胶发白,像开过的样子,加焊过显卡和南桥一样,停在第二个画面后,还是显卡故障吗?

网友A:
独显和南桥摔过,开机画面 时是集显在工作还是独显在工作?如果是集显在工作,那CPU 就在怀疑对像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新芯箱硬88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不好判断,实际还是要拆下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wgf632496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4 -5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wgf632496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大芯片就发怵

网友:
你这图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和南桥摔过,开机画面 时是集显在工作还是独显在工作?如果是集显在工作,那CPU 就在怀疑对像了。。。。。。。

集显得可能性很大

网友:
加焊是没有用的,估计换盘氧化了,从做吧

网友:
摔过的很难说,上次遇到一个摔过的,轻轻一拍就掉电,后来加焊南桥搞定的

网友:
摔过的故障就稀奇古怪了,只要看看变形的位置有什么,如果是桥就有可能是掉点了,这个得拆出来才能知道了

网友:
摔得就不能按常理了  比如板层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也没个字  就一个图  真看不出哪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