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雷神IGERL1 DA0LGFMB8D0 REV D I5-1135G 集显BIOS

楼主(2022-08-19):
雷神IGERL1 da0LGFMB8D0 I5-1135G

网友A(2022-11-18):
接口1脚应该是on,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1脚应该是on,可以试试。

客户在东莞售后店没找到配件,后面不知道在哪找了个键盘,还上去好了。

网友(2025-11-30):
备份的原机集显bios,我的问题是触发电流0.045左右有时候可以亮机,没图纸不好查啊

雷神IGERL1 DA0LGFMB8D0.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