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W519L内存供电芯片

楼主(2022-08-19):
如图,接同行一台华硕W519L笔记本,i5  5代。本来是短路,修好发现卡电流,再看才内存供电芯片被人拆了,知道型号的大佬说一下,谢谢

网友A:
UP1565P
看看对不对

网友B:
uP1565P

我是看x555ld版的 看看点位图脚位一样

网友C:
芯片被拆了上管不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被拆了上管不击穿吗

测量没击穿,但是已经坏了,已经换了,现在卡电流03

网友:
查一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565P
看看对不对

感谢,已经搞定了,用的华硕X55VD,REV.3.1的内存供电芯片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1565P

我是看x555ld版的 看看点位图脚位一样

感谢,已经搞定了,用的华硕X55VD,REV.3.1的内存供电芯片代换的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拆了也可以上电不短路?真没试过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拆了也可以上电不短路?真没试过这操作

我也感到疑惑

网友:
芯片拆了都敢上电,小心后面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