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

楼主(2022-08-19):
一台华硕电脑插入内存条就掉电,哪位师兄知道故障部位,麻烦亮出绝招,谢谢!
一台外星人不识别硬盘,BIOS里面也不显示硬盘,硬盘连接线是好的,硬盘是好的,把硬盘插入USB可以按热键开机可以正常使用,这是哪里的故障,师兄们帮帮忙吧。

网友:
试试更改SATA硬盘控制器模式

网友:
什么接口的硬盘?

网友:
"插入内存条就掉电" 如果换过内存还是掉电,主板内存供电或者内存槽有问题,反之内存有问题。
“外星人不识别硬盘......”如果硬盘供电是好的,有可能是桥有虚焊。

网友:
是不是内存错误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关心与帮助,那台华硕的本插上内存条就掉电,已经修好了,这个故障原因在内存条与内存曹与主板的潮湿有一定关系,立秋后,空气开始干燥了,我把内存条拆下来,把电脑一块放在太阳下晒了2个小时,然后装机后电脑好了,只是有一个内存曹仍然不能用,但是我们的内存条插一个已经够用了,现在电脑已经交给客户了。
那台外星人的电脑仍在架上放着呢,我们准备买一个光驱硬盘盒装上试一下,但因着疫情暂时没有买回来。因为我们插上外置硬盘系统可以正常开机,所以我们不认为是南桥的问题。等我们买回光驱营盘盒后,如果不行,我们会继续讨论。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