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改win10,出问题了

楼主(2022-08-19):
pe里面装完了重启就这样了

网友:
你应在官网下win10再升级

网友:
Bios里 改成UEFI

网友A:
官网下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win10

系统没有问题,在其他电脑上装过的,

网友B:
你是用GHOST安装的,还是原版安装的,应该是引导文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GHOST安装的,还是原版安装的,应该是引导文件不对

pe没问题,系统也装过好多台电脑

网友:
可以了,可以了,折腾了三个小时,,应该是我。u盘有问题吧,我把镜像复制到硬盘里面重新装了一次。ok了

网友:
看了楼上的一番交流,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C:
为什么都喜欢ghost安装呢

网友:
为何没尝试一下引导修复是否可以呢?

网友:
直接ghost,简单明了

网友:
引导问题。。

    可能启动盘有问题了

网友:
苹果电脑都可以ghost,方法没搞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u盘吧

网友:
GHOST系统不怕有后门吗?

网友:
直接装原版呗我试着原版好用就是防火墙啥的有点烦人

网友:
我的一台win7电脑,有10年没有重装过系统了。

网友:
你的优盘启动有问题吧··换个启动安装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喜欢ghost安装呢
因为复杂的原版不会,pe比较傻瓜式

网友:
直接升级。

网友:
为什么要装Win10呀,win7不是也挺好么!

网友(2022-10-08):
可能的错误是找不到启动引导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