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 南桥问题。

楼主(2022-08-19):
触发后,EC发给南桥的复位为3.3,EC发给南桥开机信号,pwrbtn从0升压到3.3,南桥不发出S4信号去开启后面的内存供电等,是不是南桥坏了?这个cpu和南桥一体的,应该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A:
理论都有了,为什么不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都有了,为什么不直接干?

直接干cpu?这个机器主板被一屁股坐过,本来可以开机的,然后就开不了,cpu肉眼可见的变形,我估计cpu坏了,cpu坏了就不修了,按照步骤,到16步就没有了,估计cpu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