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芯片前,先用80度烘烤4小时,效果怎样?

楼主(2022-08-19):
第一次听说,拆焊芯片前,要烘烤几个小时。
我现在有一个高迪的红外恒温台,如果用这个设备,80度温度,烘烤4个小时,能达到要求吗? 我看别人说是120度4个小时,80度24小时。
我主要是用热风枪 电烙铁,拆焊U盘的flash芯片。有大佬指点下吗?
120度烘烤4个小时,我担心对有的芯片来说,温度太高,会不会烤坏?

网友:
这个温度我觉得无所谓,这个时长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干就行。

网友A:
拆个u盘flash还用几个小时预热,风枪直接干就是了,像你这样修手机盘字库的没法活了,拆一台几个小时,日子不用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个u盘flash还用几个小时预热,风枪直接干就是了,像你这样修手机盘字库的没法活了,拆一台几个小时,日子 ...

烘烤是为了保证成功率,98%以上吧,工厂条件下,能保证99.5%。
不讲究这个,或能承担这个成本,直接干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烘烤是为了保证成功率,98%以上吧,工厂条件下,能保证99.5%。
不讲究这个,或能承担这个成本,直接干也可以的。

烘烤一般是库存芯片时间太长回潮或者主板放置时间过长,才会在焊接前烘烤,防止pcb和芯片受潮后焊接导致的鼓包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烘烤是为了保证成功率,98%以上吧,工厂条件下,能保证99.5%。
不讲究这个,或能承担这个成本,直接干也 ...

U盘的flash,特别是bga的芯片,烘烤的话多少温度和时间为宜?
用我的高迪853加热台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个u盘flash还用几个小时预热,风枪直接干就是了,像你这样修手机盘字库的没法活了,拆一台几个小时,日子 ...

不烘烤的话,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
不好好学基础怎么成大神?

网友:
烤箱里烤烤肯定要好,你们是没碰到鼓包的。我昨天就干鼓包了一个a2159的主板,还有a1534,a2289,都是垃圾板底

网友:
你说试试电脑一直120玩4个小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烘烤的话,成功率有多少

不烘烤,intel BGA芯片,三星内存成功率50%, 其他的10%。

网友:
工厂的流程是这样

网友:
工厂一天几万的量为了提高成功率,北方天气干燥上千块的CPU都是直接上BGA,那有时间去烤,烤箱很费电的,

网友:
那么焊   手不酸的吗    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
除非你很闲 那就可以

网友:
直接风枪怼就没错了,怕吹坏温度别台高,风力小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