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显卡插适配器掉驱动,后续翻车了

楼主(2022-08-19):
接上次那个笔记本电脑1650显卡插适配器游戏闪退, 从网上买了一套供电过来,换上
事实证明MP2884a 全新的不能直接使用。

现在温控引脚一般不会超过0.7v,故障依旧,充电器模式下运行 3 到5 分钟,就会出现问题。没修好也就不修了,

网友A:
全新的不能直接使用是个什么鬼? 供电芯片莫非还有程序?要么就是说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不能直接使用是个什么鬼? 供电芯片莫非还有程序?要么就是说芯片坏的

买的全新的,理论上不会是坏的。装上旧的就能出供电,新的装上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不能直接使用是个什么鬼? 供电芯片莫非还有程序?要么就是说芯片坏的

现在供电芯片有程序 需要配置多少路供电

网友: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现在的这种ic 是可编程的,就是刷写有多少相供电各种参数定义,就好比现在带程序的ec一样刷了配置gpio脚一样原理。

网友B:
供电芯片的事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芯片的事情吧

买不到合适的供电芯片,我也就放弃了。成本都亏了65块。3个86941.一个mp2884a加邮费5元。

网友C:
楼主加油等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等结果啊

退机保平安,万一维修过程中找不到独显了,就赔大了。

网友:
带程序的,今天修好一台显存供电烧了的,买芯片出0.8v,显存供电本来1.3左右,买了料板才搞定!以后报价要多报些了

网友:
bjdk 这个显存供电带程序,神舟上的,验证过了

网友D:
没有程序,!经常换全新上去根本没有问题,你的是用充电器电源开机显卡驱动就掉,应该是没有显卡供电,你确定有显卡核心供电吗,方向错了!动不动就行听小苏那个坑货,他家剪板基本都是没有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程序,不要想多了。换过不少,都是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程序,!经常换全新上去根本没有问题,你的是用充电器电源开机显卡驱动就掉,应该是没有显卡供电,你确 ...

是小苏本本IC那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程序,不要想多了。换过不少,都是买新的。

代程序 的   你搞错了

网友(2022-11-08):
这个小部分自带程序,大部分又EC每次开机时写入配置,极小部分接地全开。可以肯定是可以写入程序的,参考芯片手册就可以知道,自带程序的芯片上会有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