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一套拆焊和回焊内存颗粒的详细教程

楼主(2022-08-19):
最近在给自己的本子搞板载内存升级,第一次搞,难免会遇上问题。我是个新手,从网上看教程和视频,已经彻底乱套了……有人说拆焊时风枪温度不要超过350度,有人说直接400度吹下来,也有人说280到290度吹,有人直接上去就吹,有人说要加焊油再吹,有人说锡球要在0.3左右,可我看钢网是0.45。我已经被搞乱套了,希望有长久高成功率经验的大哥们给指点迷津。还有用341刷bios,为啥写完了读出来一比较,每次都不一样,真是醉了……

网友:
其实风枪的温度和风速都没有绝对的,一是每台风枪的温度有差异,二是环境温度有差异,三是风枪离芯片的距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工具要自己熟练才行,找几张料板多练几次就会了。植珠有钢网就快点,没网一个个摆也行,焊油要合适,不然吹起来会跑。

网友:
这个多拆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
好工具是关键,我看你还是洗洗睡吧,1k以上的风枪。如果是高手,百把的风枪你都可以搞定另外说。

网友:
同求啊,搞不大懂

网友:
自己升级板载内存,除非你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买工具。否则那个钱你还不如直接找人干,还安全。
自己diy手艺不过关会搞坏机器,最起码先拿废料进行测试。

网友:
抖音上大把的。多实践。多练练。

网友:
多拆焊几次就能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