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276芯片引脚定义和工作流程

楼主(2022-08-19):
供电开启正常、1.8v输出和PG也正常,求助还有什么条件导致没有核心供电,供电芯片已经用好的代换过了,芯片百分百好的

网友A:
3脚vramp有没有启动电压?没有的话就是外围电路有问题没有起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vramp有没有启动电压?没有的话就是外围电路有问题没有起震

3脚12V有的

网友:
33脚5v,36脚EN,2脚,1脚,电压,12脚输出的5Ⅴ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