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X3 D1 (HKNS02)_IP3_KN1_MB_V31_20180605A 图纸 点位图或原理图

楼主(2022-08-19):
求优雅X3 D1 (HKNS02)_IP3_KN1_MB_V31_20180605A         点位图原理图

网友:
寻五角管输出电流

网友(2022-11-05):
哪家贴牌的

网友:
五角管发热,待机电流偏大,没有图纸.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2023-02-15):
同求这个5角管是PDF 上面贴标8040

网友:
刚修好一台这机器,来时待机0.05-0.07,8040五角芯片5角3.3V电压波动很大,5角对地阻值500多,也正常,于是定了这个8040芯片,这芯片很贵,一个要15元,回来换上故障一样,再查发现了问题,如下图。换了后机器修复,这个机器正常通电时8040 5角先出3.3发,然后就消失了。并不是一直有,这个大家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