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67 蓝屏 进PE也蓝屏

楼主(2022-08-19):
戴尔15-7567通电大短,拆机看到CPU旁边有一个电容烧了,还有两个电容腐蚀了,换了以后屏亮了。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换过内存,刷了BIOS。也一样蓝屏。裸板装上散热也是进去PE。难道是U挂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板子还能不能抢救一下了,附电路图 买的BIOS,

LA-D993P_.cad

网友A:
试试清洗一下,换个新的电容试试,不然可能会损坏cpu

网友:
you can try

Clear me.BIN.zip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认到蓝屏

网友B:
现在的蓝屏好多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C:
示波器看一下相关供电电容两端纹波呢?会不会有电容失效影响到稳定性了。

网友:
cpu可能性大哦

网友:
电容给它补回去试试

网友:
电容补了不行

网友:
我也
怀疑CPU,唉。。。。

网友:
我也怀疑CPU,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一下相关供电电容两端纹波呢?会不会有电容失效影响到稳定性了。

之前有,一年也用不玻几次,让我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蓝屏好多都是CPU的问题

是啊,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清洗一下,换个新的电容试试,不然可能会损坏cpu

都刷洗过了

网友:
CPU问题 不用怀疑 最近换了好多这种标压的 都是CPU供电短路 蓝屏死机一大堆

网友:
Acpi 管理啊,cpu几率大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啊?M2的吗?之前遇到过HP的不定时蓝屏,M2硬盘坏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