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版号: GK5CN5Z MB V1.1 求证???

楼主(2022-08-19):
机械师 版号: GK5CN5Z MB  V1.1 求证???
待机18ma 测供电发现 3V5V 1.05v 1.8V  待机的时候都有、但是内存供电1.2V 待机的时候 也有、???

经过检测发现、拆掉bios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是 没有的、所以先刷了BIOS、发现故障依旧、
然后查 内存的供电芯片 的条件发现 PU5的 EN开启的、一路追查到D17发现、发现SUS_ON没有电压、PM_SLP_S4#、有3.3V的电压、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桥得到了什么错误的信号、导致的桥在待机的时候发出来的 SLP_S4、

但是桥我都换了 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这个机器在没拆掉主板的时候上电时 700ma左右、
裸板测开机的时候是 440MA左右、这个属于正常的电流 、
但是发现、裸板加电的时候 VCCIO正常的、0。95v  但是 VCCSA没有电压、
主板没有明显的短路、cpu电感的对地阻值是 5
然后查VCCSA发现供电正常、但是 PWM没有电压也没有波形、是由MP2949A、发出来的、
这里打算换个这个IC但是手里没有找到、而且据说这个还是带程序的、而且必须要买料版的、买新的不行、

但是看图纸的设计、发现这个sus_on_s4 待机的时候就有、
但是看时序的时候就是 开机之后才有、
而且内存供电不应该是待机的时候就产生的啊!、
所以这里就有点懵逼了、

到此:我现在有两个疑问、
① :这个内存供电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②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CPU损坏了呢 ?

备注 :(如果是CPU导致的、我拆掉cpu是不是就能出来CPU供电了?如果出不来CPU供电那是不是就能确定是 CPU供电IC的问题呢 ?)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机器? 求大神指点迷津 !!!!

网友:
不要钻牛角尖里面去,一个方向没有思路的时候,尝试换了方向

网友:
在用示波器 抓VCCSA  的 PWM的脚位、测得的波形、
在测R367、测两端的电压、用示波器的测的抓的波形、电压是3V 、
这说明了供电芯片跟协控已经有动作了、但是测电压的前端还是一点波形都没有、
这就说明了、要么是供电芯片有问题、要么是cpu有问题、然后终止了输出供电、

网友A:
不可能待机出内存电压的,0.18A的待机电压就不对,你看看你发的时序图,必须要开机了才会出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待机出内存电压的,0.18A的待机电压就不对,你看看你发的时序图,必须要开机了才会出内存电压

待机.0.018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