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10代u阻值图 19795-1高清 图

楼主(2022-08-19):
vccsa vccio 待机1.05v 三个阻值可能标注混了 ,建议甄别后在使用
DELL

网友:
330 3.3v
337 5v
97.2欧 内存1.2v
3.7o VCCGT
0.8 VCCCORE
57.4欧 vccsa
12.6欧 vccio
42.8欧 1.05 桥待机供电
0.2欧 VNVDD核心
475 电池
42.4欧 FBVDDQ显存

网友:
详细修个进水机正好看看

网友:
正好我的本子不开机了,人家检查说可能cpu供电有短路,可看你这阻值这么低,我就有点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