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1代主板,不认显卡,风扇狂转一会掉电

楼主(2022-08-20):
神州11代主板,不认显卡,风扇狂转一会掉电,顾客拿来说机器没有拔掉,第二天回来显卡认不到了。主板型号是6-71-NH5K0 显卡3050,

拆机测试显存供电正常,但是核心电压才0.3 更换供电芯片,驱动管都是一样。请大神求解

6-71-NH5K0-D02A NH50HKMB-OC 11代.pdf

网友:
不认显卡就会掉电,你这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供电  en pg都正常.供电芯片 上下管 换了.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感觉如果如客户所说的应该显卡没那么脆弱吧.在查查

网友:
查显卡供电这块的条件,打波看是否有一相供电没有工作,都正常重刷个程序。

网友A:
nv3v3 1v8aon,一个个查一下 nvvdds nvvdd pexvdd是不是都有

网友:
这个是信号没有出来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3v3 1v8aon,一个个查一下 nvvdds nvvdd pexvdd是不是都有

都有的  就核心才。0。3

网友:
质保一样的收维修费,这下修不出来麻烦了,显卡供电I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感谢分享图纸,已经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的  就核心才。0。3

那不是找到问题了么,就是核心电压低,你用示波器看看上下管波形,电感前端波形,是不是升压不足

网友:
核心电压低,就按照修单元电路的套路修。

网友:
这就不太好弄了感觉

网友C:
遇到一个问题跟你差不多的,我的是掉电,显卡能认,也是狂转,还在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个问题跟你差不多的,我的是掉电,显卡能认,也是狂转,还在搞....

你的可以看看,显卡那个6角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可以看看,显卡那个6角管

换了 还是一样,发给别人搞了,我搞不定了

网友:
感觉修出来供电应该就可以了,仔细看下供电的条件

网友:
很大几率显卡坏了

网友:
修出来供电应该就可以了  要么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