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 7 Plus手机开机功能一切正常,就主电源发热,是不是主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20):
老师iPhone 7 Plus接电大断400ma,电池座、主供电、boost供电、背光IC振动、IC音频量了阻值都正常,可开机进系统功能也正常,就主电源发热是不是主电源的问题。

答:400ma检查电源输出的LDO供电对地值LDO供电有短路的,不影响开机的供电,像感光感距,指南针这些。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修好了没!主电源发烫 是后级 有不良,负载重,所以才发烫! 感觉要查平常不用的功能 看正常不,那个功能不正常,就换那个,还有用熏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