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 B360M-PLUS 掉件求助

楼主(2022-08-20):
一块华硕主板TUF B360M-PLUS GAMING S点不亮,目测掉件,补了一个电容还是没点亮,检查还有掉件但是不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求助大神分析一下这个管子的型号或者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主板上拆一个

网友:
拆什么样的?PnP还是npn?

网友A:
论坛上点位图是有,可惜这图不显示零件参数,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点位图是有,可惜这图不显示零件参数,帮不了你。

感谢你的帮助,已经弄好了,是npn的

网友(2023-01-12):
跟旁边一模一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