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显存报错,不知道是哪个显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8-20):
之前驱动正常,一跑鲁大师就花屏,mats也可以顺利通过
通过不懈努力成功搞成了代码42,现在跑mats报错但不知道是哪一个显存,就指点

网友A:
B1 右边3个最上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 右边3个最上面那个,

感谢请教一下,10系卡能不能通过屏蔽显存通道来暂时性解决花屏
能不能单拆除B1显存,不装B1,现在手里没显存可以更换

网友:
N卡逆时针A0 A1 B0 B1  不能单独拆 也屏蔽不了